请问这两个管子可以拆掉么?

楼主(2011-10-18):
图画的很烂,见笑,
电源保险和开关管烧掉,这两个二极管开路,
不知道稳压管的稳压值,别的类似电源有的就没有二极管,所以就直接拆掉了,
直接换了保险和开关管,电源可以工作了,不过心里不踏实,
请问各位老师,这两个管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可以讲讲原理么?拆掉可以么?谢谢!!!

网友(点评):
zd1 我用22v稳压管 d23我用1n4148 12v3a的电源 仅供lz参考

网友:
拆是可以拆的,这两个是起到保护电源芯片作用的,当电源管击穿G极的时候,可以通过上面的稳压管导通跟下面的二极管,把电压钳制在安全范围。起到了保护芯片的作用,平时正常工作的时候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最好不拆。保护作用。

网友:
保护作用,既然击穿了,就拆掉,影响不大

网友:
我看到有人说,边上的10k电阻也可以实现电压钳制保护作用,二极管可以拆掉,
因为如果稳压管替换不对,反倒更容易损坏开关管,原稳压管已不知道稳压值是多少,所以拆了.

网友:
2楼说得很对  有的时候还是不要给自己添加麻烦

网友:
最好是不拆,安上自然有它的作用。

网友:
2楼说的很有道理。。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这两个用在一起,是压位作用,也就是保护作用了

网友:
学习了。

qiyidiannao2011 -1 严禁灌水

网友:
起保护作用!能换就换!不能换将就!

网友:
既然不知道稳压管的稳压值,最好找相同位置的稳压管换上。

网友:
拆掉就不安全了,这种管子又不难找,换一个吧

网友:
上个10左右的稳压管试试看。

网友:
不仅保护3843,而且保护Q1,可直接用一个12——18V稳压二极管代替。

网友:
保护管,拆了也没事。最好用同型号替换,保护后级!

网友:
完作可以嘛,只是后面容易烧管子

网友:
保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