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20 11412YC怎么样才能不按FN键就可以切 ...
联想ThinkPad E420 11412YC怎么样才能不按FN键就可以切换到F1上。

楼主(2011-10-18):
联想ThinkPad E420 11412YC怎么样才能不按FN键就可以切换到F1上。
window

网友:
您是想直接按F1实现它的功能吧,您可以在Bios里面调试,记得Dell的机器都可以在Bios里面调试,您可以摆渡一下。

网友:
怎么设置,不认识里面的英文

网友:
已解决,BIOS设置.

网友:
怎么设置的,具体说说呗,我也想知道一下~

网友:
呵呵。大哥这你也太不厚到了。有问题就来求救,自己解决了也不上来分享。我认为大哥应该把结果发上来呀

网友:
说来听听

网友:
PS楼主下,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