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G,开机黑屏,桥罢工了却能进系统?

楼主(2011-10-18):
接一宏基4520G本本,开机黑屏外接无显示,却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各位大虾讨论看看如何分析。。。

网友(点评):
要是AMD的 二合一的桥 加焊一下

网友:
通过测试排除屏及屏线问题,测屏接口,LCDVDD无电压,BL_ON电压被拉低,只有0.65V左右,查图纸此两组电压与显卡(MXM)有关,因此怀疑显卡工作不正常,这款机器显卡芯片是603的,虚汗也是常有的事,手头碰巧有片显卡,通过替换测试排除显卡故障,查到这里有点那个了。。。

网友:
我认为还是显卡问题,我有遇到类假故障,换了第三片显卡芯片才成功,不过倒霉没过一个星期又故障还原了。。。

网友:
这次很幸运,手头正好有台4520G的,我将有显卡拆到另外一台机器上,正常使用哎,所以显卡的可能性基本排除了。

网友:
603的显卡确实很容易坏,,上次一台,换显卡,之后花屏,加焊北桥不花了死机,替换过显卡是好的,看来这家伙北桥也很容易坏.....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真幸运,真是合桥(两桥合一)的问题哦,花了几天来摸索,才发现是这个问题哎,可是搞不懂,桥虚了,怎么又能进系统了--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了,

网友:
LZ找到故障点了,怎么还在乱搞啊,EC_FPBACK#这个信号应该为高电平才对哦,你要注意看下这个信号!

网友:
先试试屏有没有问题,因为有的外接也是不显示的,要进系统转换

网友:
LZ这种二合一桥修的少吧,象这种故障华硕本本上出现的太多了

网友:
呵呵,主要是想研究研究,不急于直接解决问题,想知道为什么桥有问题,却能进系统,正常华硕的机器可以听到开机声音,可却不能听到进系统声音吧

网友(2011-11-18):
  桥罢工了只是罢工了一部分电路,而那部分正好不影响寻址继续,只是影响到显示部分,就跟一些机器显卡有故障显示不了但却能进系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