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5加电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1-10-18):
三星R55,使用电源适配器,一接电源适配器上面的灯就灭了,按下POWER键无任何反应。
使用稳压电源供电,只要一接电源,电流就上跳到5A,严重的短路保护。
拆机后,检测发现QF500(显卡供电的上管)击穿了,再测仍然有短路,把电感拿下来,不短了,确定显卡坏了。
该机的显卡是GO-7600的,这个显卡如果是改良全新的要200多,同时还有很多假的,像这款本子,如果更换显卡修好,需要把450,估计客户不会修。如果自己买到假显卡,就赔多了。
大家遇到这类问题,如果报价?我决定不修了。
显卡

网友:
该报多少就多少,反正自己不能亏本,先报吧,有的客户比较能理解的!

网友:
老实的报价,或者说板被适配器烧了,修不了只有换板,这样可能用户会接受一些!毕竟是换板嘛。

网友:
先修吧 别老是换

网友:
我们这里都是直接报价,只要能赚钱,客户也同意就开刀,

网友:
7600T的显卡,要240左右,报450,客户认为价格高,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