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直流电压,只有256V这正常吗?

楼主(2011-10-18):
我的一个电源,测了下300V直流电压,只有256V这正常吗?我又测了市电是212V。如果不正常请给个思路吧,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点评):
正常 我这市电160v 300v那里测到240-250 照样开机 一切正常

网友:
不是有一个公式吗  根号2乘以市电得到的300V    我算了一个  你300V那应该有299.75V   所以你还是换大电容吧

网友:
测量电压值与你使用的万用表性能、开关电源工作与否、电压设计结构等有关系。256V不带负载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根号212=?????你就知道正常不了

网友:
300V只有256V肯定不正常换220整流管和大滤波看看。

网友:
有问题   你检查开关管, 大电容  整流桥

网友:
检查开关管、 滤波电容 及周围电阻。

网友:
不正常,检查大电容,开关管

网友:
交流整流出来256V是偏低了一点,你可以尝试换个电容再测测看,估计是你的表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网友:
把你这个电源里面体积最大的那两个电容换掉,最好换耐压高的,而且换容量比你现在用的高就好

网友:
不正常,查两只电容上的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
很明显不正常,看看桥是否有题

网友:
先换了大电容试试

网友:
随便逛逛。学习一下 随便逛逛。学习一下

网友:
用替换法,要是你有那么多零件的话。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