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2 待机不正常加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1-10-18):
裸板,具体板号好多记不的了,拿来时说不触发且上家已经换过IO(97551)南桥了(FBM)了。到手时上电却是待机电流都没有。哎!这个板子的前级隔离是分离元件构成的,看的头大,但是也买办法,一个一个来把,还好运气比较好,当测到接口出来这个二极管(PD6)时发现进来有电出去确没有的,。

从料板上找个换上,待机总算是有了。按开关键无反映,直接短接97551的第PIN2也没反映,大楷测了哈IO的供电都就想先加焊哈IO吧,于是芯片四周加上助焊膏,开始用烙铁拖锡,妈妈的,这个板子周围全是小元件,拖锡时一不小心就碰下拖掉个小电阻,也正是这个小小的动作帮助我后面少做了大多弯路,拖完后加电没想到还是不触发,本来想在仔细测量哈IO的条件的,还有这个开机好像要定义GPIO,想查这些的,但是大中午的人硬是有点不想动啊,拿到板子在那里看看啊,边看边看貌似看出嗲问题了,周围这么多小器件,上家会不会象我一样也拖掉东西了。于是找到了这个图,

大楷对到看哈,还真的有东西不见了。好像是晶振的,补上后按开关键这哈到是能触发,但是到0。3左右就掉电,奶奶的,还有那里不对挖,0。3 掉电,掉后还能自动触发,貌似哪个电没出来,妈妈的 ,先睡个午觉先,
下午睡饱喝足后。来一个一个电的查把,最后是满板电都出来了,没有示波器,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正常了。想想那几看哈PG吧,从图纸上看,先从HWPG 开始,当查到这个PG送到IO 帮一个五脚芯片时,图上显示的PIN1,2。

是因该在一起的,可是实测为不通,测待机是应有一个PG(3,5V)的过来。这里却没有。直接上拉一贯过去就不掉电了。看来就是这里饿。换个上去,电流终于望上跳了,嘿嘿 ,此帖没什么技术,只求为以后遇到这样问题的人有所帮助。

网友:
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看来广达的机器小电流的时候掉电,hwpg是突破口。不知道楼主对已经跑马的机器掉电有什么思路

网友:
先从HWPG 开始,当查到这个PG送到IO 5脚芯片的1 2脚是待机就有的吗?这个3、5V是不是系统电源出来后发给IO的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