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10-18):
         遇到过两台G430(集显,故障也一样的)开机不显示,都还没有修好,开机电流跑到0.5几就不动了  ,上不上内存也是一样,我换个北桥,IO,都不行    CPU换了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我没有编程器,那个师傅修过此机器吗?可以指点指点吗?????

网友:
发BIOS过来给你刷一下!

网友:
测一下CPU有没有电压

网友:
cpu工作条件测测....

网友:
bios 也刷刷..

网友A:
先测CPU电压,再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CPU电压,再刷BIOS试试

请问cpu要几个电压?1。1和1。5?

网友:
这板大多都是BIOS的问题,你就找东西来刷吧!

网友:
先CPU电压   再BIOS  看下BIOS硬件有没有 问题。。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复位 啊  时钟 这些都要考虑啊

网友:
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子,程序坏的,当时好像是有料板直接换好的好幸运啊

网友:
这个机器有可能就是bios问题呀。楼主刷个BIOS试试,现在的机器BIOS很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看你的电流应该是就没有跑吗啊

网友:
你就差BIOS了,就他问题,修到过,工具要备起嘛

网友:
还是先测CPU工作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