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一个开机掉电问题的笔记本 。求助中

楼主(2011-10-18):
机器不是很老的,很干净,几乎没有任何的灰。  待机0.01,  触发后,到0.12迅速掉电。
没有发现什么供电电感有明显短路。  电源控制芯片  有4个脚都是 19V左右的电。 芯片附近有个场管两端都接地。 暂时没有什么思路了,不知道这种迅速掉电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感觉像是 瞬间保护了得感觉。 但是不知道该查哪里。
另外求一份 这个笔记本图纸 ,板号是  PTT50MB  。 大家给点思路。
补充一句,现在不上U不上任何东西 裸板的时候也是  触发就立刻掉电 0.12 就掉。 U是AMD的。

网友:
这个机器我接到几个都没有修好没有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A:
开机瞬间   用万用表测是不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瞬间   用万用表测是不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现在整个板子待机的时候就只有1个 5V    电源管理芯片有一个脚 电压是10V左右,但是会一直减少,一点一点的降到4V左右。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先换个U试试 不行就是主板电压不全 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U试试 不行就是主板电压不全 保护了

现在感觉应该就是 电源管理芯片这里的问题。  但是没有图纸不知道该怎么去分析,现在电压起来的绝对不正常,只能先围绕芯片转转了。

网友:
看看。学习一下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最后绣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
富士通不会是待机只有5伏吧,是不是待机芯片有问题

网友:
本来就是关注。学习的。。。。。难不成我不回就楼主就散人吗?

难不成所的来说句。。来学习的人都要扣分吗。。。?

我要是高手还来这个吗?

我要是能发表意见我能不说吗?

楼主就能不站的别人的角度上考虑一下吗?为什么扣分?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呢?难不成被楼主提出的问题。。。说句学习一下都是错的吗?

哪!哪些一句不回的不就是更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