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 维修现场直播中.......

楼主(2011-10-18):
   以前天天修机器从来没发帖,前段时间发了一篇修K40AB的帖子,论坛的一位广州的朋友联系发来了两片K40AB主板,一片为不识别硬盘还没开始处理,另外一片无北桥,IO断了一根针,保护隔离缺一个场效应管,整版发黄,BGA可能做多了。到手之后马上点了 发现不亮,换CPU就亮了,悲剧,于是马上和改朋友取得联系,告知CPU损坏,。因为两片板只有一个硬盘接头所以决定先修无北桥这片。
      初步观察之前应该是进水导致...... 先是整板洗洗刷刷,烘干,因为太脏了不想修。 装上保护隔离管子,因为之前那位朋友说过被人动过手脚,两片板对比处理了一些电阻电容,并把IO取下来下面焊盘部分洗干净焊上,把短的脚接上等,不做过多说明了。 上电 19V 正常 RT8205输出REG5,3正常,无EN1,2. 大电感不输出3,5V,待机0.01按开关无反应。
查ENBL无电压,vsus_on 无电压,追VSUS_ON到IO19脚,

到此开始查IO,供电+3va_ec vacc 都正常,示波器测得时钟正常,示波器测BIOS各脚无任何波形,证明IO还没读取BIOS,检测IO14脚 EC_RST#时发现电压只有1.几V,正常应该为3V

继续追线到FORCE_OFF# 到PQ8601B

故障开始,前面追线部分都比较简单  。当追线到SUSB_EC#时,发现此电压居然为高电平,挑开IO 83脚,发现此3V由PCB部分
出来,IO部分没有问题,打了一下阻值吓了一跳,居然和IO的+3vaCC是直接相通,查看了图纸上所有的SUSB_EC#没有任何一个元件损坏会导致两个点相通, 想了很久本人决定把IO 83脚PCB部分用线连到地 (图中黑线)在用一根线连接到可调电源上(图中红线) 在可调电源上电压从0V开始加,0.1V时电流0.4几,1.5V是电流1.几。考虑到此估计是某个地方短接了,短接点应该经过了电阻被限流了,所以在调高电压电流也变化不大了。把所有被焊接过的芯片检查了一篇还是没找到原因,在使用电流法 1.几A烧了约 2分钟左右

下图黑框部分明显发热,证明电流经由了黑框部分流动,右上角小黑圈处就是故障点,是PJP**被很小的锡连起来了所以之前没发现,因为过了电阻所以电流跟19V对地直短时烧出来的电流规律不同。断开该点SUSB_EC#和+3vacc就不通了,悲剧,又被安了机关。

高兴中...... 将IO83脚焊回,重新上电,待机0.01,按开关,还是不触发,悲剧...... 在测,还是没有产生3V5V,IO的RST已经是3V了,示波器在测BIOS波形,经多次观察发现IO读取BIOS资料应该不全,或者没读出来,直接刷了BIOS,还是悲剧,在次检测BIOS各脚,查到第7脚时发

现对地阻值无穷大,看图纸应该是有阻值,肯定短线了,

正准备直接飞一个2.2K电阻在7和8脚之间时,发现短线啦,表笔处短线。

接上该线后,待机0.01,大电感上产生了3V5V,开机.....

火速植上下午喊徒弟去找的北桥,因为我准备好晚上加班修这个板的, 植株中...... N分钟之后悲剧,电流到2.6不亮,多次观察电流变化,应该是某个信号到不了,电流跳了一阵后要重复

在次对比了两张主板显卡和北桥部分是不是掉件,都没有结果。。。此板晚上6点开始修到此 晚上8点40分,收拾东西回家吃饭洗洗睡了,空了继续,现在是23点,编辑这个帖子都花了1个小时,贴图麻烦,各位觉得好的话加点下载分,未完待续......

补充内容 (2011-11-2 16:36):
此机器早已修复, 前段时间没空发帖子,

补充内容 (2011-11-2 19:22):
此机器早已经修复,是电阻被人取掉所至,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6770-1-1.html 有图

网友(2011-12-22):
楼主修的咋样了希望早点看到结果

网友(2011-10-19):
楼主牛人啊,这么晚还加班

网友:
太强了,这思路真清晰,我现在手里有个 开机掉电的本,富士通的,待机0.01,开机到0.14立刻掉电,感觉是有电没起来,但是没有图纸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真郁闷,有楼主这样的思路就好了~

网友:
楼主 真厉害 怎么晚了 还加班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贴子都敢现场直播,真是艺高人胆大呀。

网友:
相当强悍啊!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维修能力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好棒,期待有一天我也会达到这个水平。

网友:
太强了,这思路真清晰.服楼主的维修能力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和耐心,如果是我的话早就放弃

网友:
看了两遍楼主确实强大  像那么多故障是我的话就叫换版了

网友:
面目前非啊

网友:
来的晚了,看直播

网友:
楼主技术高明啊!佩服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一流呀!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呀!期待楼主继续!

网友:
佩服,看得出楼主修本的经验相当丰富。

网友:
理论和实践分析的相当透彻期待楼主继续

网友:
像这种问题要考虑保修的事情啊,客户拿去后很容易出问题的。还不如换板,费神

网友:
佩服楼主,向楼主学习不轻言放弃的精神,太敬业了

网友:
最近这两天太忙,没空修这个板,考虑明后天在修一下,修到此不好修了。 修了一定继续发。

网友:
技术高明,这样的维修技术少说也有几年的经验啊

网友:
楼主啊,我到你那做学徒吧?不是开玩笑的个。刚毕业,就像找个师傅好好跟着学习

网友:
好,不错,我也想学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有一块asusA6T主板,为什么一装独立显卡旁边的电容二极管就短路,换个新的也一样,北桥也换个了.拆下来什么都正常,也没短路..我就想不明白是为什么呢..请教请教..???

网友:
修到这种地步真是不得不佩服!

网友A:
洗板水的瓶子不错奥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电容和二极管是怎么走线的,不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修好没?

早就修好了,只是不知道编辑帖子的时候怎么上图,在我另外一个帖子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677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电容和二极管是怎么走线的,不好分析

一般是什么问题?对电路走向我还是不是很了解..因为也没有图纸..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啊,维修思路太清晰了,我啥时候也要这样该多好啊,加油吧

网友:
等待你的下半场呢  快点

网友(2011-11-20):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的瓶子不错奥

  瓶子不错就加点分吧

网友:
这个帖子看的累了,主要是自己水平太低。

网友:
弄点分容易吗?谁说灌水不辛苦?担心受怕的。

网友:
图纸是怎么来的,我需要

网友D:
不会是黑马思路那转过来的帖吧,是楼主的原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黑马思路那转过来的帖吧,是楼主的原创吗????????????

  转过来的?呵呵?  难到你认为只有他才修得出来如此机器。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同时也很敬业。技术贴,看来自己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LZ太强悍了。。

网友E:
最后怎么修好的。。哪个电阻被拿掉了?还有哪个SUS_EC#跟+3VACC短路的哪个节点名字被打上了星号的。。PJP多少?用汉字说下

网友:
华硕没有图纸维修起来很麻烦啊

网友B(2011-12-21):
引用 网友E:
最后怎么修好的。。哪个电阻被拿掉了?还有哪个SUS_EC#跟+3VACC短路的哪个节点名字被打上了星号的。。PJP多 ...

是南桥背面的电阻, 多少号,忘记了, PJP多少也忘记了, 我图上打了标记的那个位置,你下次遇到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南桥背面的电阻, 多少号,忘记了, PJP多少也忘记了, 我图上打了标记的那个位置,你下次遇到测一下就 ...

下次发帖记得详细的记一下哦。。。以便详细的分析学习。。

网友:
SUS 跟3V到一起,那是因为一休哥把测试点短路了。华硕的机器上都做了这些测试点的。可以测试各个电压是否产生。我对那个被去掉的电阻比较好奇,能不能说说是被去掉了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