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5密码如何破解

楼主(2011-10-18):
东芝M205开机就要输入密码,进BIOS也要密码
请问如何破解

网友:
PE 里有破解工具啊,或者把CMOS电池取下放电

网友:
M205?看看内存下边有2个触点的是不是?以前修过东芝的机器有的在内存下面有2个触点的,短接,开机下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修过一样问题的

网友:
楼上讲的我还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放电看下,不行就把密码芯片取下来,刷BIOS吧~~~~最简单的是找到密码对照表,这个东西不好找

网友:
短接内存下面两个点好使吗?楼主试下,如果好用发一下,学习下

网友:
有的话    短接好用  我也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