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 大家以后注意了(是群创的优劣屏)

楼主(2011-10-19):
前几天接了台显示器,屏的上部分三分之一有亮白,拆机给顾客当面检查,看了是屏号是MT190AW01,电源、高压板集成,驱动板独立,一开始以为是屏线或处理芯片问题,就给顾客下了初步的结论说是驱动板,取下驱动板检查电压正常,拿捏着刮芯片发现有虚焊,刮时候用力过度引脚给翘起来了,就取下重新焊,结果放回去就出现短路的迹象,稳压管和芯片发烫,过后接连灯管都不亮,输出电压没有。

后来取下电源板检修发现有发烫原件(双场管9945,8脚芯片)当时条件比较难找到就改了这两块芯片,图片上传不了,电压有5V,14V输出了,触发电压为0,查到OZ9938,5V供电正常,估计是保护电路有问题,请大家指教下一步维修思路,实在不行准备全部换了,还原给顾客。

网友:
这个机子不用折腾了,屏坏了。

网友:
既然是重新焊芯片引起的短路,首先看芯片有没有焊反,然后看有没有连锡的地方。
怀疑电源问题,可以把后级断开来判断。

网友:
先确定是驱动板短路吗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屏坏了..一般都是屏Y侧这边采用的COG工艺....

网友:
大多数都是屏坏了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遇到一台,拆都不想拆,直接退,
那台是左侧有白条。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没修过屏,学习了!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屏幕坏了就干脆换个显示器了

网友:
屏坏了,这类的屏好多的……99%是屏的问题,别修了

网友:
触发电压是触发什么电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双场管9945正常工作,即灯管亮时,本来就有温升。你这台机器本来那里都没坏,就是屏坏了。搞这么麻烦。有屏,顾客接受,就换一块屏,沒有就别搞了吧,越整越烂。

网友:
屏坏了,不好修。

网友:
你现在是短路了,别换屏了,搞定短路再找个屏试试看吧

网友:
像这类,一边正常另一边不正常的99%都是屏坏

网友:
楼主怎么说出这样的问题,这个是屏坏了,换屏。

网友:
看来楼主经验少了一点,我一般直接跟客户说屏坏

网友:
但LZ现在是修坏了,没得给客人交待了

网友:
屏坏了。。。修到过多个。。

网友:
换屏试试吧

网友:
我也认为是屏坏啦,

网友:
屏坏啦,我用其他屏代替过,电路正常。

网友:
换个驱动板 先测试屏

网友:
屏坏,换屏和买个新的着不多价格了。

网友:
楼主估计还是新手,我也是新手,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经验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外接显示屏来判断是哪里有问题,如果显示正常那就是屏的问题,如果不是那就再一步一步往下查。看到各位直接就判断是屏坏了,我这里感到好惭愧,学习了半年了,还是做不到故障准确判断!

网友:
接生意的时候。给客户说最严重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也是。不过还是换换其他的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楼主应该这样的思路,先确定屏是否有问题,用通用驱动板检测先,这种大部分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电路已经完全修复,还原了之前的样子,改了很多电路啊,液晶这台最刻骨铭心了

网友:
楼主,没换个屏试下,判断问题是屏,还是驱动板吗?看故障现象是屏有问题。。。。。不知道修好了没

网友:
屏坏了,这是通病了。遇到了都不想拆了

网友:
屏坏了,别费力了,见的多了,通病。

网友:
想学习维修屏

网友:
用压屏机压一一点点,一百块搞定

网友:
你可以换块通用板看屏正不不正常呀!你都还没确定屏是好是坏。我晚上修了个群康的数据问题

网友:
屏坏。根本就修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