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换灯管如何解决漏光问题,

楼主(2011-10-19):
大家好,我换灯管,向来是把屏拆开,灯管取出来,弄好后,装回去,就有缝隙,多少有些漏光,有的师傅是把灯管两端挖个洞,灯管取出来,不知这种方法如何操作,会漏光吗,谢谢。
方法

网友:
原来拆开搞会漏光

网友:
这种方法不漏光!我们这里一直是这们操作

网友:
你自己就说是两端挖洞了,还不知方法???

网友:
挖洞后,灯管线子都在里面,是不是必须还得换线子,里面的东西都不用了,就是一根灯管放进去,低压测的线子在外面,还有高压侧的线子都在外面

网友:
线放外面也可以,只是不好看,我有时为了速度就放外面。

网友:
放里面怎么放,灯管抽出来,低压线还在里面,就是高压线无所谓,短,

网友:
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的。两边挖个洞 。。。自己想想 这个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漏光的

网友:
挖两个洞是可行的,我曾经这样干过

网友:
下次俺也试试

网友:
只要把灯管 能取出来就行,边逛有些碍事啊

网友:
两边挖洞有风险 技术不行 会把屏角弄破。 不过技术可以的话 很方便。

网友:
换个管不要什么技术吧!只要知道步骤!

网友:
把两头堵好了!

网友:
我们换灯管都是两边挖洞的方法

网友:
挖洞是可行的,要是线拿不出来直接用刀片割开端部绝缘然后焊开引线。装的时候用热缩管做绝缘就行。

网友:
仔细点拆,不会漏的

网友:
挖洞完了装好后用锡纸封住 或者用胶枪 但是注意胶枪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