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台摄像头)怎么让他转圈的?

楼主(2011-10-19):
关于(云台摄像头)怎么让他转圈的?我搞的半天都没搞懂,我给别人装监控去了 我cao 谁把我的云台说明给弄丢了、我那个郁闷啊!哎。。。。。。所以速求GG JJ 帮帮DD

网友:
没看懂 楼主的是球形云台 还是云台 不管是哪种都要接解码器 但是一般球形云台内置解码板了 云台的话要另行买一个 云台的话 要注意云台是24v还是220v 要在解码器上跳线 跳到相应的电压上 简单的讲 就是云台(接解码器) 球形云台 接根两芯控制线(485有正负) 接到录像机上 要是接的是计算机 要加485转232码转 接到计算机串口上

网友:
云台而已 要不要说明无所谓 线标在吧 协议跳线说明在壳上贴着吧? 再说 解码器现在都协议自适应了吧 波特率一般都默认9600吧

网友:
你用电脑还是录像机。电脑你得在COM口接上485码转,然后看说明设置波特率。要是录像机就不用码转了。设置时看清协议和地址否则无法操作。

网友:
圆形的一圈.应该直接需要电源485 跳线对不、。?????  那上面i提示有,+12 -12 +5 -5 +R1 -R1 应该接那个?? 跳那个上面????

网友:
RS485应该是接 A+B+或者 TX-TX+或者 D+D-,485输出电压为3V左右,有正负极,此信号能传输1.2公里!!!

网友:
需要一个RS485转换器

网友:
串口,rx rt ,接上设置好波特率,和地址码就行了。

网友:
云台接线方法不管什么牌子基本都一样,可以通用的。你是在不会去百度下一个自己慢慢看着接,自己弄懂以后就都会了。

网友(2011-11-23):
最好能上图,大家好帮你

网友:
新的旧的如刚买的给经销商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