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显示器有白光没图像

楼主(2011-10-19):
笔记本只有白光没有图像,外接花屏类似马赛克图像,这种情况是显卡坏的多,还是显存坏的多!

网友:
大家多讨论下,看到了说下意见

网友:
多半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显卡引起,碰到几个都是显卡稀罕

网友:
一般显卡问题多,显存几率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