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买线性电源好还是开关电源好

楼主(2011-10-19):
想买台可调电源,平时维修用,是买线性电源好还是开关电源好?

网友:
目前市场上出售的 笔记本维修电源 5A 0-30V 的基本都是变压器降压的大功率调整管组成的线性稳压电源。和开关电源比的优点是:可靠性高、杂波干扰少。

网友:
线性电源好,虽然开关电源简单,但负载变化时很不稳地。

网友:
个人认为线性的好用......

网友:
还是线性电源吧,,

网友:
开关电源波纹大,还是买或自制一台恒压恒流的线性电源吧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买线性电源好,我两种电源都有用过

网友:
真正做得好的开关电源绝对不比线性电源简单,纹波也是相对的,只能说同等级的开关电源比线性的纹波大。可靠性也要同等级的电源之间比较了。

网友:
开关电源效率高,做的好的话不比线性的差。

网友:
还要看品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网友:
首选开关电源,效率高,发热小,纹波一般也可以接受。

开关电源不适用的领域,比如音箱类,大感性负载等,目前只能用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