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告诉我,通过查桥上的电容对地阻值可知桥短路???阻值多少算短路?、你们是怎么

楼主(2011-10-19):
有人告诉我,通过查桥上的电容对地阻值可知桥短路???阻值多少算短路?、你们是怎么判断桥短路的

网友:
不一定要测桥的啊,你测到和桥相连的地方短路,把桥取下来,在测,如果不短了就是桥短路咯

网友:
   就是量桥上面的那些小电阻, 导通为0就是短路了 。。    阻值有十几欧都不算短路的。

网友:
当然是零啦,

网友:
查桥的供电,对地阻值0就是短了

网友:
现在有很多桥电容就是0的,AMD的也有INTEL的也有

网友:
最好是取下来量,只要为0,那桥一定是挂了,

网友:
测桥上电阻电容  有没有为零  还有测受北桥控制的地方也可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