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1-10-19):
我电脑晚上玩魔兽世界会自动关机,直接断电那种,不玩魔兽世界的话就没事,关机之后有时候很难启动,启动到出现WINDOWS字样时又关机了,这时候明显听到滋滋声,要过一会才能启动。白天玩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晚上用电人多加上玩魔兽比较耗电,还是电源出现问题了,求高手赐教。总结:白天怎么玩魔兽都没事,晚上不玩魔兽也没事,但是晚上玩魔兽会自动断电。

网友:
先换一个电源看看是否是电源的问题再说吧。

网友:
电源的问题

网友A:
白天用电的少,你有万用表的晚上测一个市电

网友B:
300V和待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换电源再说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有却向.

网友:
今天拆开电源发现好多灰尘,清理干净,不知道有没有用。 如果是300V和待机电路有问题,容易修好么,费用是多少,还是直接换个电源。 其实我也想学习下怎么理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V和待机电路有问题

版主有没有可通灵是桥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天用电的少,你有万用表的晚上测一个市电

我进BIOS看电压都算正常,但是用软件测CPU核心电压才1V,+5V 高达5.8V  +12V 才11.3V

网友:
有点不懂。

网友:
替换个电源试试,先要确定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温度过高了

网友:
滤波电容漏液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波型波动大导致供电不稳定。

网友D:
换楼主你所说的这种现象,应该是你的电脑用的是水货电源,再加上你本地区的电网电压负载能力很差所至。你可以留心观测一下你家里的灯泡看看晚上和白天的亮度是不是相差好大,如果是,那就是你的本地区的电网电压晚间太低了,建议你加装一个在线式的CPU电源。如果灯泡的亮度变化不太大,那你就直接去买一个原装的航嘉或长城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楼主你所说的这种现象,应该是你的电脑用的是水货电源,再加上你本地区的电网电压负载能力很差所至。你可 ...

我的电源用了4年,最近才出现这种情况的。我感觉可能是电源问题,灯泡亮度变化不大,而且自动关机之后启动的时候,出现WINDOWS字样明显听到响声,有时候启动不了,要过一会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温度过高了

自动关机之后我摸过CPU和显卡都不是很热。

网友:
这个EVEREST测到的电压,和BIOS看到的有点出入,偏低。

网友:
楼主,你的电源有响声,并不关你这个输出电压的事,是交流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电源上那个最大个子的那个电容上的电压)正常状况应该电压是:270--290V之间的;从你给出的这个输出电压表来看,你这个电源功率有点偏小了。它的工作已经处在极限了。

网友:
代换法,换一个电源试试,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E:
只有一个电源。。 貌似我按下插头开关的瞬间感觉到灯管闪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电压问题。

网友:
这明显的是因为+12V有问题加不起重载!!重点查+12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有一个电源。。 貌似我按下插头开关的瞬间感觉到灯管闪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电压问题。

家里面的线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G:
有没有换过电源线?

网友:
换个宽幅电源就好了,有一个客户反映也是这种情况,我给他换了个航嘉的宽幅小子至今没事。

网友:
先换个电源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了。找个宽幅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家里面的线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但是白天怎么玩都没事,晚上有时会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换过电源线?

没换过,白天怎么玩都没事,如果是电源线有问题的话白天应该也会自动关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但是白天怎么玩都没事,晚上有时会自动关机。

一般晚上电压要低一些,就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般晚上电压要低一些,就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对了,电闸2个金属片一个是新的一个是生锈的,生锈的会不会有影响。以前有时候冒火星,叫师傅来修下,他只是拧紧一点,并没有换金属片,换新的金属片会不会好点。

网友H:
应该是电源的事   300伏滤波电容坏的可能性大  我碰过几个这问题的   上面应该是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电源的事   300伏滤波电容坏的可能性大  我碰过几个这问题的   上面应该是鼓包了

晚上不玩游戏的话都正常,玩魔兽世界一段时间就自动断电,有时候开机到现在WINDOWS字样又自动断电,要过会才能开机,白天怎么玩都没事。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不想是电源的问题,你CPU温度高吗?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很好    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了,电闸2个金属片一个是新的一个是生锈的,生锈的会不会有影响。以前有时候冒火星,叫师傅来修下,他只 ...

那就要换个闸刀了,生锈是不行了,容易接触不好引起电流大

网友:
先换个试试啊,确定了是电源问题话应该不难修理

网友:
电源用了多年,所有电容容量有所下降,加上内进灰较多,影响散热。一、清理灰尘,二、更换输出端电容和大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