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日立硬盘容量变成7.87G UDMA无法更改大小 无ID 无PN 恢复成功。

楼主(2011-10-19):
此盘是一个二手盘 在交接单上有标注 在其他地方重新设置大小不能生效 我在UDMA里面也用  set  max的方法 重设大小但同样也是失败 ,看来有可能是固件方面的问题!于是检测固件完整性 奇怪的是 磁盘的固件读取 检测都是好的 在显示结果里没有发现异常 。下边看图,经过一遍遍的尝试最终解决了容量  虽然不能正确识别硬盘的ID号  和 型号  但是硬盘依然能够读到所有的数据 。

这是一个 日立HTS543225L9A300  250G硬盘硬盘容量显示为7.87G

硬盘在UDMA下 寻道正常 磁头动作无异常 且能够就绪

保存固件很顺利 全部都是 OK  没有出现error错误的提示 且固件在winhex下在检查没有错误

这是读到的o扇区 MBR很正常 在镜像的过成功显示的8G左右的数据做的很完整没有出现坏扇 这就更加说明了该盘磁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8G以后的内容是读不到的

检测固件的时候 该地方出现黄块是正常的 双击进去能够正常进入

该处黄块 也是正常的

该处的黄块 也是正常的 双击进入以后能够正常看到内容 且无误  在显示正常的硬盘里面同样的位置和模块也是黄色的

此处是  硬盘信息配置编辑

该处 显示的一切信息都是正常的  容量 SN  PN ID号都是正确的

经过对固件的处理 在de里面虽然不能正常的显示出硬盘的ID信息 但是容量是正确的 分头读数据 一路是绿块  双击进去能够看到数据 数据恢复成功

UDMA啊,很熟练哦
H55
几千人民币就到手。。你爽哦

网友A:
楼主这个写得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写得挺好的

谢谢   封魄 的加分和支持

网友B:
陶工太强了。震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陶工太强了。震撼啊

过奖了  感谢你对我的支持

网友:
这个盘的案例还是比较奇怪的  还请坛友们多注意一下  这个例子比以前我发过的例子 更有看点

网友(2011-11-22):
这例子 还是很典型的  看过的 还请多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网友:
  请看过帖子的坛友们 多多发表意见 或者 建议

网友C:
学习了,谢谢楼主啦~  硬盘问题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如果有有同行的 懂得的希望能够交流一下 这种故障现象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陶工太强了。震撼啊

过奖了  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还需要慢慢的摸索 有的一些问题也是比较头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谢谢楼主啦~  硬盘问题真是千奇百怪。

呵呵 是的  很多问题我们遇到的都比较奇怪

网友E(2011-12-22):
引用 网友D:
呵呵 是的  很多问题我们遇到的都比较奇怪

好,好的工具是事半功倍呀,这个盘用MHDD检测过没有,应该是被HPA了。或者一些分区软件不正当的操作造成的。经常碰到。如果MHDD是HPA了,有可能可以改回来的。

不知道进DE为什么没显示ID,你进UDMA都显示正常。进DE时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好的工具是事半功倍呀,这个盘用MHDD检测过没有,应该是被HPA了。或者一些分区软件不正当的操作造成的 ...

这个盘 进入 UDMA 也是不正常的 能够识别到型号 但是容量是错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盘 进入 UDMA 也是不正常的 能够识别到型号 但是容量是错误的

那应该是被HPA了,所以容量才会这样,一般的情况用MHDD能改回来,不能改也有别的办法
像你这种办法也不错,

网友F:
首先很崇拜楼主的,自己就想好好学习下UDMA,可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一直以来我只会用个DE.然后再请教楼主两个问题哈,
1,怎么在WINHEX下检查固件的好坏呢?
2,你怎么对固件进行处理的,处理后就用DE了?
还望楼主给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应该是被HPA了,所以容量才会这样,一般的情况用MHDD能改回来,不能改也有别的办法
像你这种办法也不错 ...

容量 开始的时候试过修复 但是提示错误 这个盘在开始的时候型号信息都是对的 唯独容量有问题 更改无效 后来将容量手动输入改成正确的 确认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即便是在进入de的时候也是有问题的 只能强制进入 幸运的是 数据居然能够读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首先很崇拜楼主的,自己就想好好学习下UDMA,可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一直以来我只会用个DE.然后再请教楼 ...

您好 首先说明的是 WINHEX  是不能直接对硬盘里面的固件进行检测的 只能通过工具将硬盘的固件读出来形成文件才能进行底层的16进制操作  固件的修复处理  是要对固件有一定的了解

第一个,我是恍然大悟,感谢楼主热情解惑。对于固件我可能还不是太了解,有待学习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首先说明的是 WINHEX  是不能直接对硬盘里面的固件进行检测的 只能通过工具将硬盘的固件读出来形成文 ...

  共同学习  欢迎一起来讨论 会的就说 我不会的 也好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