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液晶换驱动板问题求解

楼主(2011-10-19):
最近接了一台21.6 的液晶,故障用一会儿就花屏,怀疑是驱动板坏掉了,就直接用了N91B的通用驱动板,刷了资料!用外接的12V给驱动板供电!高压还是用的液晶本身的高压!点亮正常,测试了一会儿没有发现相似的问题!于是我把驱动板和电源板接到一起!接地,12V供电,控制都接好了,郁闷的是插上电源,windows画面出来了2秒左右就黑掉了,开关灯是蓝色的!这个应该不是高压问题,跪求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
高手们,出来提提意见吧!大家研究一下哈

网友:
据我的经验分析:1、供电不足(电源里面有12V/5V两组供电的,会不会接错了),2、电脑分辩率调太高了,3、高压条/灯管问题,4、驱动板上面的跳线有没有跳错?

网友:
供电接的肯定是12V的,分辨率1024*768,灯管也测试过了!驱动板跳的是5V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查查高压保护那块

网友:
1、供电不足(电源里面有12V/5V两组供电的,会不会接错了),2、电脑分辩率调太高了,3、高压条/灯管问题,4、驱动板上面的跳线有没有跳错

网友:
重新分开接试试,试长的时间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接线的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用单独的高压板测试的啊

网友:
有道理我先试试

网友:
等待楼主的答案!楼主好了告诉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郁闷,换了驱动板,再加高压好了!高手,最近我换驱动板都是这个问题,求解一下!是不是我改的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