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TS 大板无CPU核心供电

楼主(2011-10-19):
昨天接了个昂达NF4TS 的二修板,测量无CPU核心供电。仔细扫描了下,ISL6566动过了。上负载测量:CPU Vcore 0.6V, Vtt 0.96.... 内存供电 正常。咱也先换个ISL6566。干脆把RT9202也换了,无果。ISL6566 关键的脚位只有EN 没有 0V。 这个问题就不好搞了!nvidia的桥 ,凭经验先做BGA。加焊后还是一个情况...........
想放弃,不行。咱还是努力努力,继续查,EN 的信号线跑不通,在基地上搜了几个帖子看了看 EN的电压是5V .也是搞不定。继续跑线,慢慢查..... 小电阻 ,小电容....  还是集中在EN上,发现这个脚链接的笑电容 测量阻值似乎不正常。另一端接地 应该是个滤波的吧。没办法了直接换了个。上电测EN3.3V 出来了, OK 了。CPU 1.58V 核心出来了。上电开机 跑马正常.....

网友:
现在的维修贴讲求的是图文并茂,而不是单纯的叙述,讲求的是维修时效,而不是维修曲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