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帮忙看一下,刻字机串口问题

楼主(2011-10-19):
图画得差:

刻字机的串口头坏了,用万用表测全部与板子接脚开路,我把串口头切了,按235接电脑后不能联机。
刻字机板子上是5针接串口头,用万用表测,实际只有3针与HIN232CP芯片相通,即:13(R1in)、14(T1out)、15(GND)脚。
请朋友帮忙,不联机倒底是为什么?电脑串口没问题,用其它设备试正常。

网友:
应该是主机里面的232坏了

网友:
按235接电脑后不能联机的话,按325接电脑试试

网友:
看看刻字机的设置里面有没有选择COM之类的选项。。
好几年前碰到个刻字机,用主板插针上扩展的COM口连不上,然后在刻字机软件里设置了个什么模式(忘了),能用了。

网友(2011-11-21):
典型的232电平转TTL电平电路 ,你短路一下232的11和12脚,用串口调试助手,点发送数据,看看能不能接收到数据,假如说能接收,可能是单片机这边的问题,不能接收,你看一下,232和电脑串口RXD AND TXD有没有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