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526 不显示

楼主(2011-10-19):
一戴尔1526的本,现象是开机电流一直上涨到1.6几回落到0.8几 不显示, 测到IO晶振的时候发现晶振的一边是2.几V  一边是0.5V 晶振换了还是老样子,问下大家IO有问题么? 我没找到IO 不太确定  给个指示!

网友:
是不是AMD的南北桥的呀,如果是的话,北桥出问题的多,还有CPU,你要换一个看一下

网友:
是AMD的桥,CPU我换过了CPU是好的,IO没问题么?

网友A:
主板上的小电池是否还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小电池是否还有电?

你说的是BIOS电池吧,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