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B102上网本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10-19):
  方正B102上网本 没摔过 没进水 开机装不装内存都是0.38A不动  所有电压都正常 对找图纸最后测南桥没PLT-RST#   也不断路  也不短路 修了好几天 因为桥都是胶 也怕修报废  一直检测没找到原因 可是放了两天 开机有PLT-RST#信号了 装起来就显示正常了 螺丝上完有不行了  拆机还是没PLT-RST# 有时候开机又有3.3V了 多开几次有时又没了  现在就是有时有有时没PLT-RST#。 有的时候怎么拍打开机还是有 要是没有怎么压桥就是没有 没有时所有信号都正常 按图纸测就是到PLT-RST#以前的信号一直正常!愚昧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空焊把  时有时没有  加焊试下

网友(点评):
还有外设要全折除。。要是有板载内存就麻烦了

网友:
请求图纸,我这里有台待机0.16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g5MDcxfDRmZTQ5YWU5YzI1ZTJmZTA0MDNjYmY2NGRmNDJlM2QzfDE3Njk5NjY3OTY%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网友:
有时钟复位之后就刷个BIOS

网友:
请问修好没哦,可否帮忙拍下io和南桥周边的电路图,我的掉件了,谢谢

网友:
没修好 客户拿走了

网友:
建议扔烤箱里烤一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