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12V和3.3V输出

楼主(2011-10-19):
这个是个金河田的电源,风扇不转,没有12V和3.3V的输出,有5V的输出,这个怎么查啊?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是待机5V吧,直接短接14脚绿线和黑线看有无输出,无输出,电源坏!

网友:
查输出变压器和整流管是否开路。

它其实可能是说有5V待机电压,,主电源5V不可能有的,,因为5V与3.3V是取于同一个绕组,,

网友:
查开1关管控制脚   2 芯片  3光耦

网友:
你的只有5V输出,你量的是那一条线的电压呀,估计你是待机电压吧。要是3。3V,5V,12V都没有出来应该是你的主电源还没有工作。你短接一下绿色开机线,看看电源的12V会不会出来,要是不能出来,那就重点检查主电源的开关管

网友:
直接短接绿线和黑线看风扇会不会转,不会转没热风出来,电源坏。

网友:
请楼主确认是+5V还是+5VSB, 如有+5V,查+12、+3.3的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