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nf520 -a2 te 主板使用过程中 半小时内自动断电

楼主(2011-10-19):
求助 !!!!!映泰 nf520 -a2 te 主板使用过程中 半小时内自动断电 怎么解决,cup 温度正常
主板
求助

网友:
摸一下供电的MOS管烫手么?特别是cpu供电的

网友:
我这里一台跟你的差不多,都是20分钟后断电,换了电源就好了

网友:
电源盒和 cpu mos 都正常 , 怀疑是不是bga 虚汗,

网友:
cpu或北桥温度高,导致电路保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