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MOS上下管??

楼主(2011-10-19):
求老鸟解决一下,小弟感谢啦!!前段时间修过一台机器,冠盟p35-121-16b9,按开关通电一下就保护,经检查是显卡不供电,短路,把显卡的3.3V线路断开,主板就能点亮,不想修就给换过主板了,这次有时间了,就修一下吧,就在把两个MOS焊下之后,没有原件,放了一段时间后,就混啦,,不知道谁该在哪里啦??郁闷,主板上所有的MOS管除了分上下管之外,其他的都一样吗?求老鸟帮忙解决一下,找回原来的位置!!谢谢!

网友(点评):
用CPU供电的管子,直接上就行

网友(点评):
那里用那么复杂。你只要知道MOS管是 N沟道 还是P沟道就好了 主板和显卡上 很多都是N沟道的! 只要是同样沟道 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下管有个脚接地的,

网友:
笔记本的上管一边连19V主供电, 一边连电感, 下管一边连电感,一边接地。 台式机不知道是否一样,

网友(点评):
人家又不是说笔记本

网友:
我同意三楼说的  如果楼主问的是你那俩个管拆下来那个是上管,下管。 那个没必要的。

网友A:
楼主那原来的管子已经坏了就不用管它了,换的时候测量下下管S极接地,D极接上管S极上管D极接供电(N沟道管子)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大哥,本人菜鸟,请问换这COM管要看型号吗,怎么看,怎么换

网友:
内存供电这里。上管接供电。下管S极接地。你可以在焊盘上测一下。S极接地就是下管台式机上一般都用N沟道的MOS管

网友:
对比一下你板子上其他的管子,看看上面的型号也就差不多知道了!!!

网友:
D极接供电的为上管,S极接地的为下管。

网友:
功率大的做下官用

网友(点评):
不是吧,好象是反过来的哦

网友:
楼主是要问哪个管子用在上管,哪个管子用在下管。不是问如何区分上下管

网友(点评):
楼主上网搜一下有没有这板子的大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忘了两只管子原来的位置啦??

呵呵,没有搜到呢!

网友:
场管代换注意使用相同沟道的管子就行了,,,上管下管只是在电路中位置不同的命名而已

网友(点评):
大哥,怎么区分N沟还是P沟,网上说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
aod420 30V 10A,70l02h 25V 66A

网友:
随便找两个台机的变电管,找好一个地,一个主供电,好啦就搞定啦

网友C:
楼主,这不是显卡供电,

网友:
下管的D极更靠近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不是显卡供电,

是内存...

网友:
这个难不倒俺,查下这两个管哪个大流大功率大,哪个就 是下管!!!

网友:
一般上下管混着用可以的

网友:
随便找两个给CPU供电的管子换上就行,没必要分上下管,只要是N沟道的就OK

网友:
查下管子的参数 ,只要大于或基本等于原管子参数
就可代换
  不用在意哪个在上边 哪个在下边.......

网友:
上下管要根据所在电路位置来判断的,拆下来的场管是一样的,可以调换使用,要求高的电路一般使用的上下管参数都不一样,但极性是一样的。

哦 是吗,知道啦谢谢回答!

网友:
谢谢,贴友的回答 ,小弟明白啦!!

网友:
MOS管D极接电感的为下管,S极接电感的为上管。
用06N03的管去代吧,上下管都用这种,这种可以代主板上所以N沟MOS管
如果没有就去料板CPU供电处拆

网友:
换MOS管还要分上下管吗,上下管只是他在电路中的作用不一样,但他们确实一样的MOS管

网友:
查功率大小,去网去查PDF资料啊!!

网友:
D极接供电的为上管,S极接地的为下管

网友:
学习了!   我问一下 MOS管怎么测它是好的还是坏了?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下管的s极接地,也就是第三脚接地

网友:
谢谢大伙的回复!我已经懂得了!

网友:
学习中,不太懂

网友:
下官接地。。,上管不接地。。。直接量主板就好了啊

网友:
下管S级接地,上管D级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原来的管子已经坏了就不用管它了,换的时候测量下下管S极接地,D极接上管S极上管D极接供电(N沟道管子 ...

当然要看啊,最好是同型号代换,(N换N,P换P)实在找不到同样的话找些可以替换的,

网友:
耐压大的是上管,耐压低的是下管

网友:
上管的S集=极连着下管的D极下管的S极对地

网友:
是的,2只管子的电流不一样呀。

网友:
对于哪个是上管哪个是下管我也和楼主一样迷茫
曼珠莎桦
好啦 你现在可以学会啦!

网友:
下管的S级接地
上管的S级接下管的D级

网友D:
看看图纸 最省事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图纸 最省事了 。
可惜呀 没有啊!!

网友:
恩,三楼说的对

网友:
要注意区分是CPU还是给桥供电,这两类不能混淆使用,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用二极管档测上管值要大些,否则反之。有些桥供电的上下管是不分的。

网友:
牛人,, 下管接地,,你拆下来 ,,你怎么判断他接地呢,, ?

网友:
上管的功率大些,下管的功率小些

网友:
上管的S接下官的D。下管的S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