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迅维936焊台温度调到400都拆不下来电容啊!

楼主(2011-10-19):
现在怀疑温度有问题!手头上没有测温计!

刀头很正常,清洁了N遍也不行!!焊锡丝还能化开!电容脚怎么也化不开!
刀头上带点锡望上一放,带的锡都结块了!

网友(点评):
温度不能低于420

网友:
你的是CPU供电那的无铅的固态电容吧。温度是否准确,1是测温,2是找个铜皮比较少的地方看能否融化锡

网友:
多堆些锡,时间长些

网友:
我的是速工936A+也是拧到底,都不化,郁闷!

网友:
  连接主板大面积铜箔的原件都很难融化焊锡 ,热量都传导跑了
在加上是无铅的

同意。如果铜皮的面积太大了,只能用热风枪帮忙。或用大功率的电烙铁

网友:
不可能的事情吧?人的是936具体哪款啊?

网友:
固态电容爆了?

网友:
936b与936有本质区别啊

网友(点评):
看看价格就知道了

网友:
拆电容我用一把普通的40W烙铁,往脚上补点锡很容易就拆下来了,就是往上装新电容的时候不太容易。

网友(点评):
装上也不难:用烙铁加热,随即用尖批捅穿满锡的脚孔,撤烙铁再拉出尖批,放上电容焊脚的细节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嘿嘿,刀头用936A效果不错!

网友(点评):
我的就是936A,换电容用刀头很好

网友(点评):
同感!若刀口的焊嘴稍加改装,用起来就更爽了!!不论是拆还是装回的操作,将会让你感到美妙的乐趣!!

网友:
拆卸这种东西,采用的烙铁,跟焊接面的接触面要大,传热才会快。
烙铁的回温要快,否则,热量很快就会被传到跑了,可以考虑再多加点焊锡,熔点尽量低的!
如果还是不好拆,可以考虑辅助加热!比如板子下面用预热台预热,然后再拆!

网友(点评):
朋友:你真聪明!!热风枪辅助加热(100~150度就够),拆大件也不是难题了!!但要求用到'第三条手臂'哦!!呵呵!这正是我用了几年的办法!!见我的图象便知.

网友:
换电容,我用的40W的普通内热式马蹄形头的,很好用,比安泰信的无铅焊台306H都好用。936的烙铁拆元件根本就不适用,我个人感觉936只适用于元件插好后的焊接.

我也反对这说法!!用936焊台去操作安全拆下一个电解电容也就仅几秒钟时间.不信:有机会交流一下!!
我们都是用936拆焊很好用的,拆电容用到头更是一个快。

网友:
用风枪吹一会就好拆了

网友:
多堆些锡就好拆了

网友:
你把手柄拆开    量一下发热芯上开机时的电压    有没28V的交流    我的一个杂牌936   自己重绕的一个变压器     加热电压30V      室温开机15秒可以焊接   温度375度    取焊CPU供电电感都没问题

网友:
先用热风枪吹一下在用烙铁取  就好多了 有些主板拆CPU旁边的电容很费劲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是无铅的,再加上什么倍铜的制作,还是换个无铅的焊台吧

网友:
覆铜面大了有些东西很难拆,我的无铅焊台也是一样,拆不动的东西我就用十几块一把的普通烙铁拆,功率大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所以说,买工具要下点血本,一次到位,别用了几下感觉不适用了才狠心去买好货,做生意,要对自己狠一点

网友:
我的烙铁也是这样子哦.唉.

网友:
用好焊锡丝堆点锡就好拆了

网友:
迅维也有卖烙铁

网友:
新手就是这样子的啦。我也有过。一般,温度打到380度就可以了。在焊接部位涂上一堆焊锡膏,用焊枪接触到焊脚,待焊锡膏融化,用焊丝给待焊部位堆点锡,包围住脚就可以了。然后就按住不动啦,背面使劲按住电容,先向一边按,等松动一点,再向另一边按,左晃右晃就焊下来了。

网友:
主要原因,是热量被铜皮传导到别地去了

我一般是把烙铁调到最高温度,如果还不行,只能上更大功率的烙铁了。

网友:
鼓励一下 在新手的时候我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
实在搞不下来就在引脚加锡 很简单的

网友:
话说我有次拿了一块板子练手,固态电容,咋都焊不下来啊,热风枪都没搞下来,真是坚固啊

网友:
弄个无铅的焊台吧。 拆电容还好,温度高点,堆点锡还可以取下, IO、网卡之类的芯片就痛苦了。 风枪开400度吹不下来很正常。 我一般都是放个预热台下面。

网友:
是不是热量都被传递到铜箔上了

网友:
安泰信936B 也是一个样,调到400实际温度就350吧. 说实在的 拆电容没我那60W的普通烙铁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马蹄头,一般焊接拖锡都是它

你试验下刀头就知道多好用了,你是用的点焊吧?不是拖的吧?

网友(2011-11-18):
覆铜面大了有些东西很难拆,普通烙铁拆

网友:
拆主板电容,936的要拧到底才好拆。

网友:
开始用白光了 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
大面积铜箔,把热量传导开了,都加点锡

网友:
以前我哥给我一台类似936的焊台拆焊主板电容好久都拆不下人都火了。楼主还是弄个60w以上回温快的无铅焊台吧!

网友:
拆不掉多是因为锡表面氧化层太厚,导热效果太差,先用洗板水把电容脚狠刷几下,然后涂点焊膏再弄,实在是不行,用刀片把锡表面刮点。

网友:
直接用烙铁,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
应该说,到底还是不熟练的问题,多练手,一开始我拆的时候,也感觉费老劲了,拆几十个 就OK了

网友:
936回温速度不够,换个无铅焊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