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故障 max17031 加热就有3v5v、输出

楼主(2011-10-19):
max17031 加热就有3v5v、输出 东芝
笔记本
,加热就有3v5v输出 不加热量2Vref基准都没有 换过REF上的电容 换过MAX17031 换过3.5v输出上的电容,,,,没有思路 , 有高手修过类似故障的话 指点一下。。。
笔记本

网友:
修过T4 1631的,自举的双二极管从中间裂开了,当时没看出来,也是加热就正常产生35V,后来查到那个二极管,表笔一碰,成两半了, 当时呆了,啥时候内力变得这么强大了。

网友:
恩 重点查 BST 。。

网友:
哥已经把它搞定了 4脚的RTC3.3V输出 。输出滤波电容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