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ga-945gcmx-s2

楼主(2011-10-19):
原机故障 ,不开机,接上电源网卡芯片发烫,取下网卡芯片RTL8110SC还是不开机,开机诊断卡即显示10

网友:
检查一下各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啊   也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多半是南桥,,差不多了,,

网友:
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卡发热 多是雷击造成的
   SB也容易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