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护眼灯,别修了几年电脑把眼搞坏了

楼主(2011-10-19):
前两天来个修电脑的老人,看到我用的日光灯说这个不行,他搞了10来年相关工作,被这个灯把眼都搞坏了,听了很惊心,怪不得最近眼睛老是感觉有点不舒服,赶快自制了这个护眼灯,原来频率是50HZ,现在频率量了下,是4万多HZ,应该好多了,顺带说下这个主板,原来主机一插电就上电,以为主板问题,搞了半天也没量出问题,最后换个cpu就欢快的跑码了,cpu会导致自动上电我是第一次遇到,所以说一下。

网友(点评):
原来护眼灯这么管用啊,我也弄一个,呵呵。。。。

网友(点评):
其实任何发光的光源人眼近距离看久了都会近视

网友:
高压接灯管? 那主板做什么的?
眼睛早就坏了,坏了好多年了。

网友(点评):
难兄难弟~~~

网友(点评):
这说话太给了

网友(点评):
有点意思,可是楼主的高频日光灯哪里有卖啊?是不是拆笔记本灯管就可以啊?

网友:
楼主,能否说下,怎么护眼的。

这样能护眼 那我眼睛吓了好几年

网友:
对我,一个资深眼神不好的维修同胞来说,保护眼睛最好的方式,就是远眺,注意用眼,做眼保健操。

网友(点评):
还眼保健操,都不知道怎么做了 我是2009年买电脑的,以前还好 今年学笔记本维修,天天对着电脑,有时候时间长了 看的我眼睛好疼,我自己都能感觉到用了电脑视力明显下降了好多,哎,干我们这行,命苦

网友:
我以前是用那种台灯的,后来麻烦就弄成灯管,现在也是感觉很亮~很刺眼~~这几天也感觉眼睛老是有点火辣辣的感觉~看来啊~鼻子闻多了洗板水身体有问题~眼睛看多了也会有问题啊~

现在鼻子里面一股很难闻的洗板水味道啊 好难受

网友:
做维修是不是都有点哦。。。我刚出学校的时候本来不近视的。。现在近视得严重了。。。

网友:
我修家电20年了,修主板新手,眼睛很好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到中年后眼睛会向老花方向发展,可能你的近视速度刚好和老花速度抵消了。

网友(点评):
修家电和修主板不同的,没事我们就得研究主板,看资料,基本上木闲着看啥电视的,以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家电的配件容易看。。主板的配件有时候看型号都要用放大镜了~~还要测机的时候看看电影

网友(点评):
以前的家电维修:电视CRT 的好修, 和电脑主板维修不在一个级别, 我从黑白机UPC三片机开始修起的,到TA7680 二片机, 到超级芯片. 很多家维人都说电脑好修,其实他们真的不懂, 主板芯片级维修比家电难啊

网友:
450度的近视,年老的时候不用戴花镜。

网友A:
听眼科专家说,近视眼到老了也会成老花眼,只是比不近视在要好些

网友(点评):
你这啥论啊?

网友:
把灯管排成一条线 很好

网友:
日光灯不行,请问护眼灯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B:
楼主是用高压条,带的显示器的背光源的灯管吧,这灯能护眼睛吗,什么原理啊

网友(点评):
有点道理哦

网友C:
光源是4根液晶屏的灯管?灯罩是粗的污水管?

网友:
护眼的好方法是:
1、桌子后面最好不是墙壁
2、桌子后面是窗户比较好
3、窗外是绿色植物
4、有条件是在楼上办公

网友(点评):
科学家最新研究表示绿色不是最好的养眼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高压条,带的显示器的背光源的灯管吧,这灯能护眼睛吗,什么原理啊

主要就是频率高啊,刷新率高啊,平时1秒钟灯亮灭各50次,如果用心感觉会感到闪烁,用高压板频率能提高到4万多次每秒。光线不会闪。巿场上卖的护眼灯频率好像是100吧,记不清了,用过CR丅显示器的都懂刷新频率的。

网友:
佩服佩服,学习之中

飞洋跨海 -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源是4根液晶屏的灯管?灯罩是粗的污水管?

正在考虑用什么样的灯管更好,越接近自然光的越好,色温在5000K,三基色灯管。再加个光线感应器,自动调节亮度,保持一定范围的光线充足。目标,不闪烁,不刺眼,不昏暗,自然光!搞好了改行卖灯去,大家捧场啊!呵呵

网友:
学习了,赶明儿也整一个

网友D:
你这灯罩也太难看了吧

网友:
也不能说难看,这是兴趣爱好

网友:
灯管很重要,,,买护眼灯安装吧,

网友:
想法和做法都是好的,不过做工太丑了点,搞维修的做什么都不能马虎啊!

网友:
维修人 要 保护视力 保护屁屁 还要防辐射

网友:
从接触电脑开始就近视了  现在在太阳下面走都要眯着眼    没办法
见阳光太少了
最好的还是有空就出去走走  不要老呆在日光灯下

网友:
灯罩用个铁制的吧!用一般塑制的高温会放出有毒气体的。

网友(点评):
高频灯也不见得是高温吧,是不是

网友:
牛啊
我还好
眼睛没坏啊
庆幸中。。。。。。。。。。。。。。。。。。。。。。。

网友:
谢谢提醒,难怪修久了眼睛胀胀的,原来灯也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眼科专家说,近视眼到老了也会成老花眼,只是比不近视在要好些

你去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灯罩也太难看了吧

找不到其它材料,这个PVC管耐高温的,风枪开到也不会燃烧,只是稍微变形,也没多少异味,放心用,平常绝对无异味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修电脑倒是没把眼睛搞坏,倒是天天看电脑,把电脑搞坏了

网友:
最重要的是定时做眼保健操,比啥都管事!!

网友:
楼主的主意是好的,不过要是能设个可调的电源就O了,因为不同的光线有着不同需要,根据不同的环境进行调整,这样可以保护到眼睛的,要不楼主就做个试验吧。

网友:
这个用的是什么灯管啊.

网友:
建议再加个调光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眼科专家说,近视眼到老了也会成老花眼,只是比不近视在要好些

我有个朋友 就是近视带老花 原来我也不相信  以为一个是凹  一个是凸  可后来百度了一下 确实是回近视加老花的 我们真的小心点了

网友:
我都快看不清了! 只能近看   1M外就模糊了~

网友:
真能搞好,灯的材料要多少钱。卖就不用说了 。。贵哦

网友:
这样能保护眼睛?

网友:
用暖白的LED做台灯,能护眼吗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吧,节能灯就是高频的,只要别买便宜的就可以了。

网友E:
高压板驱动的   灯光还是会闪 为何不用LED 背光呢?

网友:
灯管是什么灯管啊

网友:
唉,一定要保护眼睛。正常的吃饭!

网友:
上面楼主搞好了通知我一声,我要买一个。

网友:
我现在用飞利浦的 暖光灯管 接近太阳光线  比较不错

网友:
之前有过这想法,不过一直没去搞

网友:
正常的日光灯如果不用电子镇流器的话,光每分钟也闪烁50次,这对眼睛是有害的,当激发日光灯的电流是高频电流(每分名几千次),闪烁对人的眼睛刺激就小了。

网友:
不错,大家可以借鉴下,自己做!

网友:
主意不错!也想做一个。

请教:
如何在不接驱动板的情况下点亮灯管?
具体是如何接线的?

网友:
不错啊,刚学修笔记本,感觉看原件真的累啊

网友:
如果能够买现成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压板驱动的   灯光还是会闪 为何不用LED 背光呢?

好主意,现在没接触到led的高压和灯管还不知道怎么搞,以后搞

网友:
哈哈,,不知道这样的效果怎样啊

网友:
呵呵````买一个液晶套件回来自己也做。

网友:
以前也知道 该保护眼睛 可一直都没注意  现在眼睛也不行啦   灯是必要的

网友:
幸好看到这篇文章~将来避免了~感谢楼主~

网友:
直接用液晶的灯架,多好。我也改一个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