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确定BIOS是否挂在EC下?

楼主(2011-10-19):
听说BIOS不挂在EC下 按开关无反应就不用折腾BIOS了  所以有此一问 谁能解惑?先谢谢了

网友:
看图纸第一页,主板总框图,上面画得很清楚的,

网友:
待机BIOS 有供电  数据线有波形等。。。都可以看出来啊

网友:
看图纸上的框图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明天有电脑我看看能不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