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风扇上的铝片怎么改装?

楼主(2011-10-19):
v3000的本子发现散热片全是铝的,接显卡的部分也是铝的,加过铜片之后,开机就60多度了,谁知道怎么换带铜片的?或者有没有好办法
显卡

网友:
进系统倒是没啥问题,但是高清一看就暴涨,而且有时候还死机

网友:
难怪V3000的本本爱烧显卡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A:
铝片散热是不行呀,改装还是拿去维修点弄吧,主要得找搭配的型号,自己换会比较耗时

网友:
我自己已经加过铜片了,tmd,散热器上是全铝的,导热差的要s

网友:
怎么没有同样经历的兄弟?

网友:
加铜片,不如价格散热架吧!

网友:
散热架不都是外置的吗?加过了啊

网友(2013-06-27):
悲剧我修到一台,风扇的铜块被人撬了,共垫了三块铜片。整一个悲剧啊。温度跑鲁大师飙到85以上,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