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

楼主(2011-10-19):
这种屏线 在哪里能买到   这是什么接口的屏线 问了好几户人家 没有

网友:
是显示器的屏线

网友:
淘宝上搜索

网友:
在这里 买到了

网友:
在淘宝上能买到

网友:
只要接口一样 屏线自己跳。

网友A:
30p 双8的啊.淘宝很多 ....

网友:
二手市场一般也有的

网友:
掏宝上就能找到,,

网友:
呵呵,折断了。用504沾牢就是了。

网友:
30p 双8的,淘宝上3块钱一条

网友:
502一粘..2

网友:
你还少说了一样,他这个是正线,楼主要买的话就说要正30PIN双八线就行了。搞错了,这头一样那头不一样。这样就是不好买,502粘下,或找个其他屏线慢慢地把里面的铜芯一个一个换上去。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p 双8的啊.淘宝很多 ....

请问一句,怎样看是双8的,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要注意是供电在右啊,在左的换可能烧屏!我第一次就搞错,但没烧!

网友:
告诉卖家显示器型号 多找几家一定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句,怎样看是双8的,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看屏资料,我刚开始一点也不懂的时候,去淘宝买老板都是先问是什么型号的屏,对应的就知道是什么样的线了。再有通用板的屏线和原装屏线接口定义不一样,别买错了,搞错了会烧屏芯片的。

网友:
去淘宝上看看吧!  应该能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