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充电电路迷惑

楼主(2011-10-19):
有一天SONY 的机器,认不到电池。
板号:MBX-229
故障:进系统不能认到电池,当然也不能充电和放电了
修了一个早上都没有结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可能思路有问题。忘高手帮帮忙。
机器很快拆开,由于机器比较新,没有图纸。只能找个差不多的。于是在本论坛下了一个MBX-190的带用。电池接口定义应该是一样的,

电池一共有七个角,第一脚电池的主电压,第二角为电池的电芯的识别信号,第三角和第四角为SM总线,用于图取电池电量,温度,出厂信息的。第五角为电池的检查信号,第六脚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第七角接地。
现在主要问题是电池第一脚没有电压。感觉电池的电压没有开启,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启的。以前修过DELL的机器是电池不插在主板上是没有电压输出的。当插在主板把电池的一角接地从而打开电池的电压。但是这个sony的不知道为什么,很理解不通,所以才来求救
要想电池打开电压。只有第5 角和第6角。这个两个角没有一个接地,我个人认为第三脚和第四角应该是电池电压输出以后才会工作因为只有电池电压输出以后EC才会工作才能读取电池信息。现在电池电压都没有打开所以主板都没有工作。
电池插在主板上测得第2脚为2.6v ,还有就是第6脚也为2.6v 其他都没有电压,感觉是第6角这里问题。但又找不到所以然来。
希望高手帮帮忙。(电池换过了,还是没有电压,所以不是电池问题。)
        在补充一下,由于我们这里还有一天SONY电池接口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把电池插在好的机器上面测得SYS_PRS#也就是第6角没有电压但是又不接地。不知怎么会没有电压的。而坏的机器上市2.6V 。两个角的对地阻值差不多。

网友:
不好意思刚刚点快了。忘了把图纸上次了。还有主要的两个信号的去处,现在补上一个是SYS_PRS# 还有一个是BATT_PRS#,那位大哥能讲讲这两个信号

m751_pvt_mb_0627_MBX 190.pdf

网友:
楼主加油~我也有这样一个~

网友:
修了大半天,后来发现cmos电池怎么没有拿,然后放了个电好了。吐血呀。呵呵

网友:
有结果就好,运气还不错。

网友:
放电放好 了?这会影响认不到电池啊,电脑的问题有时太奇怪了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哦,额碰到过dell的修个电池不认,修出一堆的毛病,头都大了,折腾几天才折腾好

网友:
可惜没有好了后的电压

网友:
唉 看到图纸我就晕

网友:
l不认电池不充电最让人头疼!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好解决啊!   小问题就难解决啊!

网友:
电脑问题真是千奇百怪  居然是COMS出错 会引起认不到电池

网友:
放电就好了啊?真奇怪

网友:
虽然好了但是还是不知道这个电池是哪个脚把电池的电压打开的。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
用表插到电池接口的正负两极就能测量到电压,正常的电池是直接对外输出电压的,除非是电池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表插到电池接口的正负两极就能测量到电压,正常的电池是直接对外输出电压的,除非是电池保护了。

感谢大哥的回答。但是SONY的机器不行,直接量是量不到电压的。好像跟戴尔的差不多必须要有一脚接地才能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