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双敏速配8600GT战斗版TC512M的BIOS,必有回报

楼主(2011-10-19):
论坛里的兄弟,谁有双敏速配8600GT战斗版TC512的BIOS,提供一份,是三星的显存,必有回报。
谢谢各位兄弟,不需要了。这卡是128M64bit的,注意我说的是卡,其实经过试验这卡的BIOS是256M128bit的,通过硬件屏蔽成为128m64bit,所以只要刷入256M128bit的8600GT的BIOS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11-11-4 21:36):
有研究精神的兄弟可以去实验,把256M 128位的三星显存的BIOS刷入图片这种卡,检测出来就是128M64位的,只是不是TC版,但正常使用的,没有去研究过的兄弟,没有发言权。

蓓祖宗 -10 ......

网友(点评):
很有研究精神,值得赞扬!

网友(点评):
昂达这种板型的卡 核心供电处非常烫 时间长了都烤黄了

网友:
把我的 显卡全翻了一遍,没有这个型号,不好意思了

网友A:
只有两片显存肯定是128M于64BIT的,坛子里有人发过128M 64BIT的8600GT的BIOS。

网友: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要是的话就拿去   速配NV GF8600GT 256MB 128BIT 540

网友:
这个应该是 16sp的 8400gs

网友(点评):
不要以偏概全,同样穿马甲的不一定是乌龟,可能是王八。

网友:
至于你找原版tc512m 的bios,有点难
刷入86gt的bios,不共享,也就128m,不好忽悠哈
还是刷85gt 256m tc512m 的bios吧
反正只有16管,型号吗,进入系统也不碍事

探索者不忍 -10 没经过试验乱说话,扣分警告。

网友:
兄弟,你试过没?我可是做过实验的啊,把这卡的BIOS备份后刷入正常的8600GT,MATS测试就是256M 128位的。

本身就是没有做过手脚的标准128位256M的bios,这很奇怪吗? 探讨技术不要紧,扣分的那理由未必太牵强⊙﹏⊙b汗

显卡修好了 -10 看清内容在评,上文不接下文 警告一下

网友B:
你刷了256M 128位的bios 如果不补上上面的显存不是花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刷了256M 128位的bios 如果不补上上面的显存不是花屏吗?

又一个按常规思考的兄弟,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的,我还发现很多变异的9800GT也有这现象。

网友(点评):
噢 这种现象的确少见 一般我见上面少了就不会去刷256M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两片显存肯定是128M于64BIT的,坛子里有人发过128M 64BIT的8600GT的BIOS。

那个人就是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一个按常规思考的兄弟,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的,我还发现很多变异的9800GT也有这现象。

这东西不叫变异!是商品有成本,有报废有损失!

不管是什么芯片都在生产的时候存在不良品!不良品就该报废吗?消费者愿意,可那都是厂家用和良品一样多的钱,一样多的晶体管堆出来的芯片,在生产的时候不可能每个芯片都是完完好好的良品,因此才出现良品率的说法,不良品也不代表着每个区的显存控制器和每个流处理器都是不良的,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把不良的阉割成较低档次的良片出售,所以出现诸多的阉割产品!
        例如128位8光栅的G86 85GT对应的64位4光栅的G86 8400GS【大芯片】;128位8光栅32流G84 id0402 86GT对应的64位4光栅16流的G84 ID0404 8400GS【大芯片】,128位8光栅32流G96 95GT阉割产品对应的有128位8光栅16流G96 94GT,64位4光栅16流94GT,64位4光栅32流95GT,64位4光栅16流G210;  这个情况在G80芯片上体现的更加的淋漓尽致!基本上每个区都有相应阉割去的芯片——8800GTS就是这样的产物,还记得当年G80的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吗?只因G80良品率低,造价高!

       mx440 5200  5700到现在的这些85 84 95 9496 98等卡,这些真正在物理层面动过手脚的阉割核心,是没有任何软件【bios】办法来开启阉割掉得管线和位宽的,注意:部分卡看似是阉割过的,但实际核心没有做过手脚,这类是可以通过bios来打开阉割掉得管线或位宽,不过很少!

网友:
像该楼主开帖的显卡就是捷波版型,典型的64位4光栅16流的G84 ID0404 8400GS【大芯片】,目前仅发现捷波生产的【包括由其代工的】85GT显卡,把16sp的芯片显示成32sp的芯片,这也不完全是好看,实际可以通过驱动3Dmark05提升500-800分的实际性能,这是同频同卡16sp与32sp bios做过专门测试比对的!较多的用在16sp的 8500GT 芯片上!市面上占有率比较多的一款由同德代工的跳线8400GS 也是采用这款核心!bios都没有经过修改,都是采用原版128位的!这些卡如果把核心换成正常128位的核心,则会显示出128位显存控制器!

要注意的是:bios可以继续缩减核心的规格,但不能开启硬件层被阉割掉得部分!
本人搞的实在太多了,也不想多说了,没时间更没那精力!为了成本和利润最大化,一些怪卡营运而生,例如64BIT的 G94 9600GT,自动工作在1x 4x 8x数据线有损坏的显卡,无商不奸!

不管在任何方面,社交,经济,学问,低位。。。等,人切莫夜郎自大,谨记人外有人,天外飞仙!
吾在学习时刻在学习,大家也都在学习,在研究,谁不在学习货进度慢了,谁就落伍了!原始社会的法则,如今社会健在!

以上说笑,见外见外!

网友(点评):
显中华之威风

网友:
我是新手,显卡还有BIOS吗?他存在显卡什么地方?怎么刷显卡bios呀?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