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怎样添加USB接口

楼主(2011-10-19):
我想在笔记本主板上增加USB接口,直接在主板上飞线,然后在D壳上弄个USB接口的位置,不知道怎样飞线才更好更安全,我不想买PCMCIA卡和usb hub来解决,那样不怎么很好。知道的大虾们帮下忙,在主板上增加另一个USB接口。谢谢

网友A:
看图纸,一般南桥都预留有多余的USB口 直接飞线 就可以

网友:
好像不能直接在一条线上并联 USB口子样,不认,要刷了BIOS才行

网友B:
并联肯定不行,主要是数据传输,不知道南桥有多余的位置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一般南桥都预留有多余的USB口 直接飞线 就可以

很多主板都有吗?南桥有多余的USB口是用什么表示的,麻烦说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联肯定不行,主要是数据传输,不知道南桥有多余的位置没

还不如直接接个HUB(USB一分多),反正你在笔记本上加口子笔记本外壳上夜没有位置放这个多余的口啊

网友D:
何必这么麻烦,买个usbhub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何必这么麻烦,买个usbhub就行了

我都说了不想用外接的嘛,外加的随时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直接接个HUB(USB一分多),反正你在笔记本上加口子笔记本外壳上夜没有位置放这个多余的口啊

用大点的USB就供电不足,而且这板子上USB接口很近,位置很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都说了不想用外接的嘛,外加的随时供电不足

有带电源的usb hub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带电源的usb hub

额,那样很麻烦诶,在主板上加了USB,以后我就不用管了,那就不是更方便了,你能告诉我怎样在主板上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说了不想用外接的嘛,外加的随时供电不足

飞个5V到USB供电上就不存在供电不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个5V到USB供电上就不存在供电不足了。。。。

不是,我说的是用HUB供电不足,线太多了又觉得很乱,所以才想在主板上直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那样很麻烦诶,在主板上加了USB,以后我就不用管了,那就不是更方便了,你能告诉我怎样在主板上加吗
...

没加过USB,要是飞线刷BIOS应该很麻烦

网友E:
买个USB接口(小),拆下主板,找到南桥附近的USB(原来),细看原留位置,一般不需要飞线,如没有可以采取飞线解决.

网友F:
南桥有预留的几组USB数据线,你接出来,然后接个5V和GND,就可以了

网友:
何必搞这么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USB接口(小),拆下主板,找到南桥附近的USB(原来),细看原留位置,一般不需要飞线,如没有可以采取飞线解决.

哦,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有预留的几组USB数据线,你接出来,然后接个5V和GND,就可以了

好,谢谢了

网友:
找到南桥预留USB细线,供电可以外飞线解决,主要怕原供电不足\而影响其它接口

网友:
这样子的啊  还有预留的丫  本来呢  我还以为是可以并联试试的

网友:
看图纸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USB分线盒就行了。弄接口太麻烦了

网友:
并出来也不能同时工作呀,供电肯定就达不到了。

网友:
通常南桥都有6组左右的USB数据线,只要有图纸都好找到的,比如在MIMPCI   MODE 上都会的。

网友:
加一个 很麻烦 不一定成 安全性也是问题 买外界把

网友:
搞这种没有什么必要,而且找到后  也蛮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