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台式机主板的型号

楼主(2011-10-19):
拿到一快华硕的板子,死活找不到在哪看型号 悲了个催的。
图纸 我就连试都不用试了。。。。。
就知道是775的 兄弟们说说,在哪看型号来着?

网友:
主板上没丝印  或者标签吗?

网友:
   一般都在PCI槽子之间夹着、 还有就是CPU座附近找找, 再就是板的背面。

网友:
有些主板是自己做给自己用的话是不写型号的样。。。或者品牌机也容易这样,我碰到过很多

网友:
兄弟们 大爱啊~~~~

我在PEI那  还有背面 都没找到。。
整版 有这么些标识  兄弟们在帮我分析分析, 哪个是板型号

LGA775
C95B562-0476-60-MIB6K0-A04 0505
002480FDCOEF
N13219
PSQL SE

整版就找到这些了。 到底哪个是版号》?

MSI
感觉P5QL SE是型号。你打错了没?

网友:
主板上一般都在明显的地方有标识啊

或者在反面也有。

如果没有就可能是杂牌的了

网友:
主板上肯定有

网友:
应该是这个吧 P5QL-ASUS-SE

网友:
    一般都在PCI槽子之间、CPU座附近找找, 打印机口上

网友:
P5QL SE 就是板子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