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

楼主(2011-10-19):
今天接到一块工控板,芯片组是VIA的。接上电源插上诊断卡后,跑码跑到OD就自动关机的。有时候一开机诊断卡就显示FF,显示器能显示。拔掉电源再重新接上电源就自动开机。我加了一下南桥,问题还是没解决。求高手赐教。

网友A:
先查下IO,然后可以再刷下BIOS

网友:
多是I/O芯片故障

网友B:
开机电路多少有点问题  查查

网友:
是通电之后几秒就自动断电了。。然后需要拔掉电源才能上点吗。。。

网友:
自动开机,那能不能关机啊,可以关机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电路多少有点问题  查查

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下IO,然后可以再刷下BIOS

是VIA芯片组的。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    主板问题不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