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灰线0V 其他各路正常。电源如何下手

楼主(2011-10-19):
今天测试主板,测试卡显示C1 以为是主板或内存原因,换了另外一个电源就OK了。 把这个有问题的电源短接,用万用表测得PG灰线0V 其他各路正常。电源如何下手, 己经遇到有二三个这样的了。
主板

网友:
看变压器输出灰线5V那一段电路元器件撒~

网友:
lm339损坏,试换了看看。

网友:
顺着PG线查 一般是电阻坏或IC坏 还有看看大电容是否损坏也会无PG电压输出。

网友:
按照楼上的先检查再说。

网友:
同意楼上,查PG信号+5V电压来源。可能是芯片LM393,LM339,也可能是相关三极管问题。

网友:
顶个四楼的,,,最简单的就是红五伏飞到灰上,,,,灰和电源要断开,,,

网友:
查PG信号+5V电压来源。可能是LM393之类的比较器坏了,或是各组输出电压不正常

网友:
查两个大电容的电压是否一样,均压电阻是否变大,大电容这里会造成无PG
339各脚电压短接前后贴出来,分析一下,这里也会造成无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