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19MG显示器白屏问题。

楼主(2011-10-19):
本人初学菜鸟。今天店里2个显示白屏。拆开后。把屏线重插就正常。但是一断电。在开就是白屏。重插屏线又没事。。换过屏线问题依旧。后来在屏正常的情况下。点了半小时。然后断电重开,竟然没事了~赶紧又实验第2台。果然也没事了。求各位高手指点。那里的问题呢
~

网友:
有没有换驱动板试过

网友:
是不是屏线连接处被氧化了,用橡皮擦擦下

网友:
换个驱动板吧  原来的八成有问题了 现在体现不出来 不久也要坏的

网友:
更换电源5v滤波电解电容。

网友:
好像是电容问题。有点鼓包。谢谢大家~

网友:
更换电源5v滤波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