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就死机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10-19):
刚接到到一个机子.不是开不了机就是进系统死机.折腾了半天.一直找不原因.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补充内容 (2011-10-20 12:32):
就连进安全模式也 一样。客户说 是黑屏。其实是死机屏幕黑黢黢的哦。BIOS有问题吗,我捉摸捉摸先

网友:
内存 系统都有可能

网友:
换个内存  不行就BGA南桥

网友:
做SB之前先重做系统  排除软件 在做BGA

网友A:
对了你先进PE看看死机不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主板有问题死机的 BGA都做了也不好使  后来换板子了  最好你这个别那样

网友:
cpu散热问题

网友B:
这个很多原因,软件和硬件都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多原因,软件和硬件都会引起

举个列子先。我看一下问题。

网友:
不关CPU的事啦 。散热没有问题的

网友:
擦一下内存条,再重装系统呢?

网友:
还是主板坏了吧,修一下主板就可以了

网友C:
信息太少,不好判断。是我的话会先进PE看看再说

网友D:
楼主也没说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死机原因很多内存,硬盘,主板,显卡,都会造成死机的,,楼主逐一排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息太少,不好判断。是我的话会先进PE看看再说

进不了,进去就死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也没说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死机原因很多内存,硬盘,主板,显卡,都会造成死机的,,楼主逐一排查吧

台式的难道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先查软件后查硬件

网友:
没有修直接退回去了。遗憾。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最大,换过之后不行的话,再看电源,CPU,最后测主板!

网友:
你得说的详细点儿,刚进系统死机还是进去后一段时间死,另外是什么配置?你可以参考这个步骤:先用分区软件重建或修复一个MBR分区表试试,如果还不行那你就得检测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块,内存是不是不良,或是机箱内部太脏,当然也要考虑系统本身问题或是病毒。

网友:
内存或者散热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或者打开机箱。。重新插下内存。。。等等。。。

网友:
你的能进BIOS吗?

网友:
用替换法,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前几天遇到过一块长城上富士康,故障和你一样做完GHOST,进PE就死,动南桥搞好

网友:
先测主板B IOS,后换替法

网友:
先软后硬,重做系统后不行。依次检测CPU散热,内存,主板等。相信你可以一步步按部就班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1-11-18):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先进PE看看死机不
别说进了就只出现欢迎使用都难哦。内存。那些都换咯。人家没有过保不赶乱来

网友:
硬盘问题啊~

网友:
bga桥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下硬盘有无坏道,如果有就换块硬盘,再换条内存,看能不能进PE

网友:
内存 系统都有可能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1999-1-1.html

网友:
可能是内存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2011-12-19):
新手来学习学习··新手来学习学习··新手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