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纠结的维修

楼主(2011-10-19):
接到一个摔过的本本,联想Y450的,C\D壳右下角有一点破损,拆开板子貌似不严重,待机电流0.4A了,但是可以通电,EC【it8512e】发烫,换之,待机电流正常,开机后电流定在1A多点,不过CPU,测试北桥【PM45】上电容几乎全部3欧,换之,开机会动一下,电流比开始高,显卡烫死人,侧得显卡供电对地3欧,换之,电流降下来了,但是仍然是电流动一下,在1A左右,刷BIOS后,亮了
     但是出现了今天我要求助的问题:DOS和BIOS下键盘可以用,装系统解压和解压后进系统键盘和鼠标均不管用,一时间没有思路了,台式机碰见过时I/O的问题,但是这个EC是刚换的新的,求解!

补充最新进展:在win7下,先将系统休眠,然后再唤醒,键盘和鼠标就莫名其妙的好了,但是关机再开还是不管用,必须休眠在唤醒才管用,纠结啊!@¥#%@¥……

网友(点评):
刷下BIOS,重装一下系统试试,我修平板的时候碰到过这种情况,是安卓系统的

网友(点评):
果然纠结。想知道楼主这样一天能修几台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这种情况应该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这个不好修,等修好了分享下

凑热闹,不怕扣分?》

网友:
系统是重新做的吗? 原来的系统是不是有软件保护什么的啊。

网友:
用原装的硬盘进去到输入密码【win7】不管用了,用我自己的硬盘装系统就跟我说的一样,进PE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

网友:
看看,键盘和鼠标是不是都挂EC下的,,如果鼠标挂USB的话,就不好说了,,,同时挂EC下的话,那就是EC的版本不对,或者EC的程序出错,也就是BIOS的问题,,这类故障很大可能是软件的问题!!!EC软体!!

不行就想想,此机摔过,有没有掉件或断线的!!有时候,摔过的机器,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的!

网友:
可以终止了,确实是EC的问题,又更换了一个EC好了,不过应该是EC的版本问题,开始换的是DXT 又换了个JXA好了

网友:
期待维修方法

网友:
换 ec  换显卡 北桥 、、、诶反正呢 我是做不来呢  换版吧   还要考虑保修

网友:
学习了   EC版本

网友A:
主板上的件坏的太多啊,这种情况最好换板。要修死人的。

网友B:
EC为什么你换原型号呢》?那样应该更准确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为什么你换原型号呢》?那样应该更准确点吧

兄弟,是版本不是型号,型号是一样的,版本不对,这个你应该懂得

网友C:
此机收多少钱,朋友?

网友:
至少要三根指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收多少钱,朋友?

开始报价280是报换北桥,最后加了100,不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件坏的太多啊,这种情况最好换板。要修死人的。

都已经修亮了,舍不得啊,这边换板成交率不是太高,修好了客户很高兴,我这边主要是做渠道客户,有很多是同行的机器,换板都自己去搞了

网友:
你EC,北桥,显卡,BIOS都弄了吗,北桥和显卡还是换的,动作不小啊!

网友:
维修思路:1、加焊EC        2、如图所示           3、查南桥到EC线路的通断          4、更换南桥

网友:
机是修好了,苦了你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