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agate 硬盘做不了系统

楼主(2011-10-19):
如题,该盘扫苗 7%有X,低格后重新做系统,安装重启后不能进系统。换其他盘都可以。系统也没有问题!该硬盘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定,我是新手,不懂硬盘修复
硬盘

网友:
请各位大侠给个解决的办法,客户又不愿意换硬盘,硬盘没有坏道了呀!急等!

网友:
用PC3000跑自校准吧,没有工具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