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f-n73vm1主板的BIOS芯片是哪个芯片?

楼主(2011-10-19):
一张顶星f-n73vm1主板现在不开机,CPU工作条件具备,找不到问题,想刷个BIOS试试,可是在BIOS芯片的安装位置却没有芯片(并不是被取下了),有没有朋友知道是哪个芯片的?谢谢!!

网友:
图太小了,应该是个八瓜鱼的

网友:
好象两条PCI上边哪个

网友:
回楼上,
1、没有找到大图呀。
2、PCI上面那是声卡芯片。

网友:
电池附近有一个8脚芯片。查一下,是不是bios芯片,确认后在刷。

网友:
图太小,看不到哟。。。。再发个大点的来才知道

网友:
看不清,应该在电池的附近没错

网友:
这板的BIOS  应该是DIP  封装..

网友:
不用找了,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此图太小,看不清。

网友:
画圈那个就是,,

网友:
刚才那图片太小了,没有看清,你看我现在指的这个是不是

网友:
一般八脚的BIOS芯片是25X80 、25X40或者24X什么之类的型号,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
看封装猜这个是 bios

网友:
画圈的地方有点像是BIOS芯片

网友(点评):
上大图不太好吧,上lz的图比较好

网友:
维修公司,把你那大图传一张上来,好吗?

网友:
桥和网卡的中间就是。8脚的。

网友:
bios芯片台式机主板上应该有标示,您可以看看,写了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