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90 时不时屏变暗 同时发出嘀嘀一两声

楼主(2011-10-19):
联想昭阳E390 时不时屏变暗 同时发出嘀嘀一两声 有时候有 有时候就没有
偏暗应该是亮度调节引起的 之前加焊过显卡 亮度调节应该是KBC发的 弄的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求救
显卡

网友:
你确定下 屏暗的时候 是那个信号没有上来 有些屏暗和显卡有关系的 如果是信号没有来 拉根线过去就解决了哦 如果显卡有问题 就强行拉亮 进系统也会出现在异常的

网友:
暗屏时外接正常不,可以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EC发出的背光信号,看看EC那个信号电压正常不,加焊或者换个EC试试

网友:
如果有报警的话,应该是显卡在报错

网友:
90% 是显卡问题,很多时候加焊不行,里面氧化了

网友:
估计你的桥还没有做好吧

网友:
我加完焊依旧花屏

网友:
建议重植一下显卡,加焊很多时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个显卡是通病 换新的或者 来过充值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条,灯管打火哦

网友:
重植显卡把

网友:
看有多暗了, 如果完全暗屏检查下L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