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1-10-19):
最近 修了个电源板  电源模块坏了  测周围元器件 有2个稳压二极管 坏了 手里没有也没上  接电 试机 也没有问题  二极管位置在   一个在模块的供电  电路上 对地 另一个在光耦与模块连接的电路上 也对地 那么这2个稳压二极管是 干什么的 去掉有影响吗

网友:
一般没有影响吧

网友:
都是防止市电异常波动伤及电源管理芯片的,是保护稳压管。正常时,低于其稳压值,所以你接不接都没影响。电网异常时就难保无事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稳压二极管吧,,估计撑不了多久....

网友(点评):
有的芯片将稳压保护集成了,内部有多重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