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没220V,求知识

楼主(2011-10-19):
显示器的一块儿电源板,400V的电容漏液了,击穿了2个桥堆的
二极管
,替换完毕后插上电没有220V。求知识。急
显示器

网友:
保险是不是烧了,量了没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头被你插坏了!还有一中可能楼主测量点弄错了!你再仔细量量看1

网友:
你这个220V是在哪个点量的哈?

网友:
电源线或保险

网友:
桥有短路的情况下保险一般是烧断了的!

网友:
用直流档测交流220V,哈哈

网友:
中级维修员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既然知道电容、整流桥,这个问题提的让人费解?

网友:
不知道,我也想知道,学习中1

网友:
保险换了没?你确定没用错测量档位?是不是交流用直流档测的,直流用交流档测的?

网友:
瞎扯,这样的问题 简直就是在送RMB呀 求遇见 看看保险,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