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迷你型台式机电源 保护修复

楼主(2011-10-19):
hp--迷你型台式机电源 保护修复一例

先来几个图!!!!

此电源型号给忘记拍啦!!!

客户拿来时是加电闪一下   以为是主板问题

最后查出是电源问题!!

拆开电源没有电容鼓包、漏液

有待机SB5V   绿线电压3.3V    短接后风扇转一下!!!

最后查到反馈电路出问题了!  原来是一个10欧的电阻损坏了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电源不通电LZ有没有这个电源的图纸哦。。。

网友:
电源没跑过 不知道哪里的反馈电路 看来得 好好学啊

网友A:
小板的设计真紧凑,不知道长时间运行能咋样!

网友:
是小山人的小电源吧

网友:
高手,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故障只能换电源了。

网友:
呵呵      我老板带我地上门看看他亲戚家的电脑,开机不亮了!    到哪看了看! 说主板问题! 要带回店修!      带回店一擦内存就好了!     但老板和他说换板!        要500 ,   [其实扫了扫板]还把独显拿下来!  就是HP哪个小机器,

网友(点评):
唉,还是老板亲戚,,我对亲友可是没这么过!!

网友:
厚黑学学得好。

网友B:
他们亲戚都是有钱人!           这时不刷几时刷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亲戚都是有钱人!           这时不刷几时刷吖!

你才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板的设计真紧凑,不知道长时间运行能咋样!

AMD的。,我用手摸了,一点发热量都没!

网友:
不好意思哈!!!没有图纸的!!一点点的查的

网友:
   楼主我那还有好几个那样的电源呢 、10欧的电阻在哪啊?

网友:
这个是我换好的  我用的是16欧的电阻

网友:
有钱也不能这么敲诈。估计即使对穷亲戚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怎么说是敲诈  咱是卖技术  正当行业

网友:
无语啊,我今天修了一下午转一下停的电源,晕啊,

网友:
维修都是枯燥无味的!!

网友:
这样换上去,我想用不了多久。

网友:
怎么这样说????何解

网友:
查的很仔细!

网友:
呵呵!!!马马虎虎啦!我是新手的!靠的是那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