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280N奇怪问题,各位高手看看。

楼主(2011-10-19):
来时大电流报价赶走客户,拆机一看PC132烧了换个点亮, 但是开机LOGO处不断重启就是过不了LOGO,量了下CPU供电一组1.22一边组0.88奇怪了,把8771换了还是以样 拆下CPU上假负载,奇怪了电压正常了,再上CPU电压就被拉低了,一量阻值核心供电才4欧,不上CPU阻值正常,给位大侠分析下市什么问题,CPU/内存都换过故障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1-10-20 18:15):
南桥从做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重做一下南桥

网友:
VCORE的上下管换掉      不行只有干座子了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过不了LOGO,也不见得都是南桥啊

网友:
是在LOGO处不断从启啊  BOOS都进不去

网友A:
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但是上假负载都没事,楼主可以好好思考思考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网友B:
上CPU阻值4欧是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CPU阻值4欧是正常的啊

但是电压有问题啊
一组1.22一组0.88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但是上假负载都没事,楼主可以好好思考思考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你没看我CPU内存都换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