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QQ,不能开网页

楼主(2011-10-19):
QQ能上,旺旺上不了,网页打不开,浏览器没问题,ping 域名能通。确定不是网速慢的问题,时好时坏,随机的,有时用360能修好,有时不行,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浏览器

网友:
DNS服务器地址不对,手动写就行了
同意楼主:
5.0
xiaobo
同意楼主:

网友:
晕 这么简单 把DNS 填下就可以了

网友:
DNS不对,或者是 封路由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AD请把你的路由器和猫电源断开 重启下
如果用的是共享请把你的网卡禁用 在重启网卡

网友:
DNS 不对,要是不确定DNS你可以用别人的电脑看一下再添。

网友:
DNS。。这个我都会

网友:
用路由器连接直接自动获取就可以了,不行就自己设置一下。

网友:
不一定是DNS的问题。fix一下网卡协议,有工具 百度搜索:专制能上Q不能上网

网友:
DNS比修改了 用360修复一下

网友:
一般是DNS不对

网友:
DNS 解析问题 吧

网友:
1、看下dns 对不
2、工具,internet设置,连接 局域网设置 把里面的勾都取消

网友:
是不是你系统啊

网友:
强烈建议 换一个好点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中标了 装个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
直接连上猫还是路由, 猫的话手动输入DNS,路由器的话复位一次重新调制一下应该都OK了吧

网友:
是不是电信查到你用路由器了呀
同意楼主:
5.0
独乐乐众乐乐
同意楼主:

网友:
一般问题都是DNS
CHINAQHJ
对,先手动填一下DNS试试。

网友:
重启路由不解释

网友:
都太武断了,如果是拨号adsl自动获取dns,怎么修复?

支持9楼的,先尝试修复winsock2,不会的话,搜索:WinSockFix,或者重注册系统所有dll资源。

问题仍在的话再考虑其他问题,提供更详细的问题环境

网友:
DNS或IE的问题

网友:
我们这里尖兵扫到路由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是WIN7的系统,今天不知道被小孩碰了下那里,也是能上QQ不能上IE,我另外一台电脑就没问题

网友:
把你的DNS服务器填写在你的本地,100%能上网

网友(2012-05-06):
强烈建议 换一个系统试试